【求助】register file如何生成

楼主(2009-09-23):
我知道可以用CORE GENERATOR生成SRAM,但是不知道如何生成register file?
另外还想问一下同等容量下register file综合出来的面积应该比SRAM大吧?

网友:
使用方法一样,area取决于bit size,一般要比sram小。

网友:
RF 是asic里的东东,FPGA没有的....

网友(2010-02-03):
1# lhm1003 生成 [修改]fpga中没有什么么所谓的register file

网友:
fpga里面没有所谓的registerfile

网友:
Register file is flip-fl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