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IM仿真的fsdb波形文件打不开,各位有没有遇过?

楼主(2009-09-23):
RTRT~fsdb用debussy打开,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fsdb文件大小只有200m,没上2G应该是打得开的啊~?
坐等答案ing~

网友:
如果波形文件没有什么问题,那就是版本问题了
fsdb高版本不兼容低版本的,请升级你的软件

网友:
低版本的波形查看软件看不了高版本的fsdb

网友:
synopsys spice explorer应该可以打开的

网友:
为啥老是不兼容低版本的

网友:
re 一直用的spice explorer 4# nepuba

网友(2010-04-28):
垃圾,让你买他们的软件

网友:
NHMUD-JF8HZ-XP5EX-D3X7Q

网友:
no, haven't met this problems

网友:
回复 网友A:

try spice explore

网友:
debussy 的 fsdb 其實當初有放出 dll 但是 ..某些tool 使用是舊版的 fsdb dll
所以 無法轉出正確的 fsdb 方式 ..非得使用 新版軟體開

其實如果 hsim 可直接輸出 tr0 就方便 ..很多tool 都可以開 tro file .

网友(2010-09-16):
是的 打不开2g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