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encoun中的viols

楼主(2009-09-23):
我是新手,请都各位大侠,我做完verify/geometry后出现:
Begin summary.....
Cells :0
sameNet :0
wiring: 1
Antenna:0
short:0
Overlap:0
这个wiring:1 这个错误怎么改正啊?

楼主:
再次请教大家

网友:
首先你verify geometry时都选了什么,还是就是用的命令verifyGeometry?
其次 wiring: 1 应该有详细描述的。详细描述是什么

网友:
VERIFY GEOMETRY ...... Starting Verification
  VERIFY GEOMETRY ...... Initializing
  VERIFY GEOMETRY ...... Deleting Existing Violations
  VERIFY GEOMETRY ...... Creating Sub-Areas
                  ...... bin size: 528
  VERIFY GEOMETRY ...... SubArea : 1 of 1
  VERIFY GEOMETRY ...... Cells          :  0 Viols.
  VERIFY GEOMETRY ...... SameNet        :  0 Viols.
  VERIFY GEOMETRY ...... Wiring         :  5 Viols.
  VERIFY GEOMETRY ...... Antenna        :  0 Viols.
  VERIFY GEOMETRY ...... Sub-Area : 1 complete 5 Viols. 0 Wrngs.
VG: elapsed time: 0.00
Begin Summary ...
  Cells       : 0
  SameNet     : 0
  Wiring      : 5
  Antenna     : 0
  Short       : 0
  Overlap     : 0
End Summary

  Verification Complete : 5 Viols.  0 Wrngs.

**********End: VERIFY GEOMETRY**********
*** verify geometry (CPU: 0:00:00.2  MEM: 8.2M)

网友:
也想知道结果

网友(2009-10-23):
在violation browser中你点开一个wiring的violations看看,具体描述是什么?
还有就是你用的verify geometry都用了些什么op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