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位的pipeline ADC 能不能做8位的ADC用?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9-09-23):
需要一个8位的pipeline ADC,目前有一个10位的pipeline ADC  但是ENOB只有8.8,SFDR=61,THD=61,SNR=54,请问各位高人这样的10位ADC能不能做8位的用,原理是什么?先谢谢了!

网友:
当然可以了,只要要到高8位就行。原理嘛,显而易见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一个8位的pipeline ADC,目前有一个10位的pipeline ADC 但是ENOB只有8.8,SFDR=61,THD=61,SNR=54,请问各位高人这样的10位ADC能不能做8位的用,原理是什么?先谢谢了!

好像会有些问题的,10bit ADC 取高8bit,想达到8bit ADC 的效果,但是SNR会比8bit稍差的,最好采用rounding得到8bit data,不要用cut tail方式取8 bit data。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侠!尝试中!

楼主:
fuyibin  你是姓付?

网友:
引用 楼主:
fuyibin 你是姓付?

嗯,怎么了?研究范围这么宽啊,难道对姓名都有研究,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