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Sdram“刷新”是否会中断读、写操作和预充电?

楼主(2009-09-23):
求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sdram正在进行读操作的过程中,进行刷新操作,这样会不会使读操作中断(而导致读出的数据出现错误),刷新结束后,该读操作是否仍然继续执行?

写操作,预充电面临同样的问题?

刷新的优先级是不是最高!

谢谢各位!感激不尽!

网友:
读写优先级高啊,SDRAM的Spec指出,只要在特定时间内完成多少次Refresh就可以达到目的,一旦read/write 时有Refresh的请求,先hold住,然后等read/write完成后,做refre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