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Sdram“刷新”是否会中断读、写操作和预充电?

楼主(2009-09-23):
求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sdram正在进行读操作的过程中,进行刷新操作,这样会不会使读操作中断(而导致读出的数据出现错误),刷新结束后,该读操作是否仍然继续执行?

写操作,预充电面临同样的问题?

刷新的优先级是不是最高!

谢谢各位!感激不尽!

楼主:
谢谢你!

在读操作过程中,刷新操作结束后,读操作是否还接着上一个读操作继续?

网友:
在发刷新命令前要求所有bank都处于idle状态(没有正在执行的请求,之前发出的请求已经满足时序要求。例如precharge发出后,要持续一段时间)。
建议看看ddr3规范

楼主:
谢谢! 有道理!我看看DDR3的规范.感激不尽!

网友:
刷新隐含了 active, write ,read ,precharge4个操作,其中的prechange关闭工作行

楼主:
?? 刷新“隐含”了active, write ,read ,precharge4个操作,“隐含”如何理解? 是表示在进行active, write ,read ,precharge4个操作时,可以同时执行刷新命令吗

网友(2009-11-08):
明确告诉你,刷新会影响读写操作。因为刷新之前必须让所有的Bank处于idle状态,即要对所有Bank进行预充电,而刷新过程占用9个时钟周期(PC133标准),这9个时钟周期内任何外部命令都无法进入SDRAM,只能等待。刷新会对SDRAM的性能造成一定的影响,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这是DRAM相对于SRAM取得的成本优势而必须付出的代价。ps.这里的刷新表示自动刷新。

网友:
这个肯定是有影响的,所以在 设计过程中你就要阅读DATAsheet,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SDRAM的时序中有几个时钟是用于内部刷新的,在这几个时钟内,应该避免使用读写功能,

网友(2016-06-21):
回复 网友A:

   意思是刷新操作是由active,read value,write vaulue,procharge四个步骤组成?也就是由以下四个步骤组成:
1.先激活待刷新的行;
2.然后读取电容的电压值;
3.再重写这个值;
4.然后再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