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来问:使用DC的link命令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9-23):
使用read_verilog读入gamma.v文件,然后使用link命令,知道它调用了哪些文件与模块,依次将indata.v、ram_256x10s.v、ssram256x10.v、group14_con.v也读入。再使用link,提示:Unable to solve reference ' group14_collar_RF1P_256x10 ' in ' group14_con ’
       然后我搜了一下工作的文件夹里面,相关的文件有四个:group14_collar_RF1P_256x10-verilog.pvl 、group14_collar_RF1P_256x10-verilog.syn 、group14_collar_RF1P_256x10-verilog-verilog.syn 与 GROUP14_COLLAR_RF1P_256X10.mr   接下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谁能指点一下么?

网友:
猜想是 缺少group14_collar_RF1P_256x10.v(group14_collar_RF1P_256x10是一个module的情况下) 或 group14_collar_RF1P_256x10在库中没有定义(group14_collar_RF1P_256x10是一个leafcell的情况下)

楼主:
应该是一个leafcell吧,库里面也应该已经定义了。因为使用“link”命令可看到这样一条信息:
RF1P_256X10_ss_1.62_125 (library) /home/project/dc_learn/lib/RF1P_256X10_ss_1.62_125.db
这样算不算成功定义了呢?

网友:
看一下RTL例化SRAM的名字和DB里的CELL名字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