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问一个FPGA时序问题

楼主(2009-09-23):
有两个带反馈的电路,怎么添加时序约束保证两个输出端的时序同步啊?
电路中没有时钟,触犯器,只是简单的组合电路,然后把输出反馈到输入端。
我在网上找了很多时序约束的说明,都是感觉要和时钟有关系,我的问题没有时钟怎么办啊?
望各位大虾指点指点!

网友:
时序分析 和同步都是基于时钟的.

网友:
设计中要避免出现组合逻辑环的

网友:
有意思的问题 没有时钟 纯组合逻辑电路 要保证时序问题
我觉得如果是电路简单 直接用底层编辑器画好了 呵呵 有意思

网友:
时钟都没有,那怎么约束啊,难道是想做异步电路

网友:
可以对一个虚拟的clock下input_delay,output_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