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ma-delta ADC的anti-aliasing filter

楼主(2009-09-23):
请问大家,为什么continuous-time(CT)Sigma-delta本身就有anti-aliasingfilter
discrete-time(DT)Sigma-delta没有?

难道DT的积分器不能当anti-aliasing滤波器吗?

网友:
一个介绍极点的课件
西安交通大学

楼主:
请问楼上课件哪里可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家,为什么continuous-time(CT)的Sigma-delta本身就有anti-aliasingfilter,而discrete-time(DT)的Sigma-delta没有? 难道DT的积分器不能当anti-aliasing滤波器吗?

DTDSM sample输入信号的一点,然后信号通过后面电路直接延迟输出
CTDSM输入信号在积分一周期之后才拿到比较器做比较,积分一周期就相当于和一个矩形脉冲相卷积,频域就乘以一个sinc函数,即低通滤波

网友:
Aliasing 发生在连续信号被采样的时候,DTSD在输入就进行采样,所以在输入前就要加anti-aliasing filter. 而CTSD,信号在通过loop filter之后,在比较器之前才被采样。这样loop filter充当了anti-aliasing filter的作用,并且loop filter的通带是信号的通带,根据SD的原理,带宽比anti-aliasing filter要窄的多,满足要求。

网友:
牛人啊,受教了

网友(2009-12-22):
受教受教

网友:
高手说教,受亿了

网友(2010-09-17):
请问大家,为什么continuous-time(CT)的Sigma-delta本身就有anti-aliasingfilter,
而discrete-time(DT)的Sigma-delta没有?

难道DT的积分器不能当anti-aliasing滤波器吗?
引用 楼主:

这个里面有比较详细的介绍,CTSDM, DT SDM

网友:
差這麼多
sdm的filter一定是用後級的digital實現

网友:
抱歉~我指的是dt型式
ct沒做過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有些到理

网友:
领教领教

网友(2010-11-16):
6楼的回答 顶。。。。

网友(2012-03-13):
真心感谢各路大神 帮我解决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网友(2015-0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