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笔试题,谢谢!

楼主(2009-09-23):
以前在版内见到的笔试题:
普通的2-stage op-amp,如果没有任何freq compensation,那么那个是dominant pole?哪个是secondary pole。请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说,你要是说第一级输出是dominant,那么好,解释一下为什么它是dominant;反之亦然。

我的理解是:
第一级的输出端会是dominant pole,第二级的输出端会是secondary pole。
由于第二级的gm大于第一级的gm,因而Av2>Av1,所以第二级输入管的Cgd受Miller Effect的影响较大,会在第一级的输出端显现出很大的电容。

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大们指正,补充,谢谢!

网友:
一般来说,是第一级输出为主极点,第二级输出为次极点:
1. 第一级提供高增益,输出电阻较大,对地电容的较小,第二级的电容负载较大,输出电阻较小。

网友:
分析具体的电路 不过一般是第一级呈现高输出电阻 第二级提供适当的增益和摆幅,故主极点在第一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在版内见到的笔试题:普通的2-stage op-amp,如果没有任何freq compensation,那么那个是dominant pole?哪个是secondary pole。请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说,你要是说第一级输出是dominant,那么好,解释一下为 ...

我觉得应该从几个角度来分析:
1.具体的结构
2.负载情况
3.管子的大小
那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
嗯, 同意3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在版内见到的笔试题:普通的2-stage op-amp,如果没有任何freq compensation,那么那个是dominant pole?哪个是secondary pole。请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说,你要是说第一级输出是dominant,那么好,解释一下为 ...

个人认为这只能说是一个特例, 好的是这个特例适用范围不窄,坏的是很多人就这样被误导了,比如说,很多人就这样认为:MILLER电容在第2级是shunt_feedback,所以造成第2级的极点外移动。
貌似很直观,似乎也很准确,但是照这么分析,我们为什么不还再想想,第1级也是shunt_feedback,那为什么第1级极点又是内推呢? 说到底,直观的感觉是建立在严谨的认识之上的,而不是随便的“RAZAVIA书上说”等等没什么营养的话

网友(2017-10-29):
没有频率补偿,p1=-1/R1C1, p2=-/R2C2, C1=Cgs+Cgs+Cgb..., C2=CL >>C1,

wp2<<wp1, dominant pole at the out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