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ower pc uboot启动相关问题,无限感谢各位

楼主(2009-09-23):
各位大侠:
我是第一次玩MPC8315,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描述如下:
板子是参考设计实现的,调试的时候焼写uboot在FLASH上,而且焼写的UBOOT是DEMO板的提供的,应该没有问题,但是uboot却在我的板子上跑不起来,有两个地方说明一下,参考设计上用的时钟输入时66.666M,而我用的是33.333M的,用示波器测量片选CS0的时候,发现有脉冲,但是脉冲段的时比较短,串口上也没有输出,请问我该从那下手?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
谢谢各位了,兄弟我无限感激!

网友:
个人见解

我认为你应该查查硬件配置同评估板的设计有何不同,进而确定u-boot如何更改,以满足你的需求。一般要改动为系统时钟配置、引导芯片相关的配置,如宽度,起始地址等。

网友(2010-02-24):
32BITS的配置字,你需要修改一下,不然你的机器就一直在读配置字。

网友(2010-09-17):
能不能说的更详细一点

网友:
楼主的问题说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