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strip位置放置filler cell是否可取?

楼主(2009-09-24):
如题!
在wroute后,需要添加filler cell,若power strip位置未加place blockage,encounter会加入filler cell,不知道有什么影响?

ps: power strip 走vertical,metal2

网友:
metal2 strape,那下面加 filler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就怕你strape太多,

楼主:
为什么说是不错的选择?

之前有在别人做好的floorplan里看过,人家的power strip都加place blockage了.

想知道其中的'优' '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说是不错的选择? 之前有在别人做好的floorplan里看过,人家的power strip都加place blockage了. 想知道其中的'优' '缺'

好处是congestion好,如果用m2做stripe,推荐还是先block住,否则stdcell出pin很困难。当然,别人肯定在放filler前去掉了这个blockage的
坏处utilization低

楼主:
有道理!

确实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A:
自己做一个电容filler,先加电容filler,我一直这么做,strip下面也加电容

网友:
filler分很多种,如果是只有metal层次的filler,你无论加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影响布线
如果是那种带电容的filler,会影响你的布线资源
一般都是做完routing以后最后才加fille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电容filler,先加电容filler,我一直这么做,strip下面也加电容

有印象

网友(2010-12-22):
什么是filler cell

网友(2018-07-13):
0.11um工艺,1000x1000左右的apr面积,整个chip电流不大,不超过10~20mA,请问apr中间能否不插入power strip?有没有办法评估?
4层metal,如果加入M4的strip,走线通道完全堵上了;如果用M2的strip,strip下不能放器件,利用率低而且走线也不是很顺畅,请教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吗?谢谢!

网友:
filler一般不是加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