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小电容负载下,负载电流跳变问题?

楼主(2009-09-24):
最近注意到LDO小电容负载下,负载电流跳变时,输出电压变化很大,不知哪位高手有办法能改善这个现象?

不胜感激!!

楼主:
难道大家做的都是大电容负载吗,
没有用小电容的吗

网友:
小电容负载也有,比如capacitor-free.
因为输出电容小,导致负载电流瞬态变化时,无法提供足够的充放电电流,所以输出电压变化比较大,load regulation比较差。
忽略稳定性的考虑,方法就是要增强输出Power mosfet的瞬态电流提供能力,增大slew rate and 单位增益带宽。比如说EA的输出采用推挽式。或者采用Rincon Mora的方法也可以。

网友A:
负载瞬态响应差嘛.
     要看你测试条件了,一般负载电流在5us内从1mA变化到Imax,输出过冲或拉低在几十mv以内, 如果太大就要改进了,电流上升或下降时间越短(斜率大)过冲或拉低越大,当然也要看应用的要求.
    一般来说,增加静态电流会明显改善瞬态响应(因为带宽增加), 还有就是楼上说的驱动结构,此外和补偿方式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
谢谢,很好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注意到LDO小电容负载下,负载电流跳变时,输出电压变化很大,不知哪位高手有办法能改善这个现象?不胜感激!!

还是最基本的slew rate和bandwid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瞬态响应差嘛. 要看你测试条件了,一般负载电流在5us内从1mA变化到Imax,输出过冲或拉低在几十mv以内, 如果太大就要改进了,电流上升或下降时间越短(斜率大)过冲或拉低越大,当然也要看应用的要求. 一般来 ...


- 仿真和测试区别很大在仿真时往往关注,调变时输出电压的毛刺而在测试时,通常忽略了这个毛刺
在设计仿真时,究竟该怎样

网友(2010-09-16):
again, a hot topic but still get good  response.

网友(2021-04-28):
说的太好

网友(2023-07-13):
引用 网友A:
负载瞬态响应差嘛.
     要看你测试条件了,一般负载电流在5us内从1mA变化到Imax,输出过冲或拉低在几十mv以 ...

你好请问下,这里的5us是考虑了哪些因素而决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