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行数据的检测

楼主(2009-09-24):
我在设计中遇到一个问题:在SPDIF中,当作为slave端时,有串行编码的数据输入。这个数据是使用的BMC编码,同时SPDIF内部可以产生一个同频的时钟。现在的问题是怎么采样到数据,而且数据的时钟最大可以等于SPDIF得内部时钟,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比较好的实现方法没有?

网友:
没看明白,你是问怎么样才能采到数据还是怎么样才能检测串行输入比特位串?

楼主:
我的目的:先采样到有效数据后,根据数据上连续3个 高电平,判断数据开始传输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用序列检测器来做啊,用状态机实现;也可以用专门的leading one detecting 电路来做,可以查些相关论文。

网友:
把过来的串行数据用用同步时钟串转并到一个3bit位宽的移位寄存器中,当判断出来是3'b111时,即产生一个标志信号,代表检测到头了,然后就可以用同步时钟采数据了(当然,用的数据信号要打拍,时序自己算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