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器请教

楼主(2009-09-24):
准备利用全差分放大器进行单端转差分,拟选用AD8139或AD4927,看datasheet上都是输入正相端,能不能从负相端输入?AD8139是电压反馈型的放大器,AD4927是电流反馈型的放大器。谢谢

网友:
我觉得应该可以的吧,全差分运放本来就是对称的,不过从反向端输入的话,输出的正负可能就不同了。

网友:
if the feedback circuit is correct, there should be no problem

网友:
电流反馈型要注意反相输入端是低阻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