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和USB3.0中的loopback是不是一样的呀?

楼主(2009-09-24):
PCIE和USB3.0中的loopback是不是一样的呀?
loopback从字面上理解是把送过来的数据原封不动的送回去,是不是这个意思?
做loopback检测有撒好处呢?

网友(2010-04-17):
你是做PCIE芯片的吗

网友:
差不多的,这个主要是测误码率的

网友(2010-07-29):
链路初始化和测定参数的

网友:
用来测整个链路的误码率,还能区分出Tx 和 Rx的误码率各是多少
协议里面定的这个loopback是高层的,是经过了retime的
有些phy还会有底层的loopback,已便于debug或者量产测试

网友(2010-09-26):
a piece of cake

网友:
loopback is a kind of DFT

网友(2011-03-13):
xuexi xuexi xuexi xuexi

网友(2012-04-10):
那个兄弟知道哪里可以买到usb的loopback测试工具.谢谢!

网友:
請找儀器廠商....如 Agilent, Tektronix, .....

网友(2012-07-09):
loopback应该就是一样的吧,都是为了做一些测试设置的,称为环回

网友(2012-11-15):
在3.0里 是发送器发送接收器接收的数据,而起允许插SKP和删SKP。可以在PIPE中做自动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