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使用sin波输入测pipeline ADC 得INL 和DNL 的matlab 程序?

楼主(2009-09-24):
最近在测10位pipeline ADC的INL 和DNL, 想知道测试的原理及matlab程序,哪位高人知道告知一下  谢谢!

网友:
呵呵

先把数据导出来,load到MAtlab中去。
把X轴设置成二进制(理想的)编码,y轴设置成输出。
计算理想的和实际的输出相差最大的值为INL
计算非你得到的输出相差最大的值为DNL
这个计算中,很多时候与你的resolution和仿真时间有关系
貌似没有通用的程序
可以参考参考美信的文章,有专门讲这个的,网上很多,一查一堆。

网友(2009-12-29):
一直就没搞明白这个,受教育了

网友(2011-05-19):
正在研究的!

网友(2012-06-26):
我也在找。

网友:
码密度的方法测试
去搜索码密度相关的资料吧

网友(2012-09-29):
最好能有matlab的代码,现成的

网友(2013-11-12):
在程序员联合开发网上可以找到现成的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