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使用ccs3.0?

楼主(2009-09-24):
1] 仿真器和开发系统的区别?
有人说没有区别。对马?
2] 没有仿真器和开发系统,如何使用ccs?

楼主:
所谓开发板实际就是做好的一个系统。你只要输入编好的软件,它就开始工作。
而仿真器要连接到你自己的目标板子上,首先验证你的板子是否能工作。然后检验软件是否行得通。所以要自己开发板子,应当是用仿真器。

2] 没有仿真器能不能使用ccs呢?
有的说可以,用于验证自己的程序正确性。
具体如何操作?

楼主:
好像是simulator.

网友:
没仿真器可以选模拟的吧

网友(2009-12-13):
我教你啊
凡是软件,你都可以随便玩,知道玩死为止,那你就会用了。
但是硬件你就别这样了啊,那就十分不小心去体会了。不要随便了。
对于怎么使用,一个菜单一个菜单的去尝试,不知道的看帮助菜单选项。那一半你会知道有什么功能。
主要还是软件你搞坏了,可以重装啊,单电脑性能有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