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米勒补偿的问题?

楼主(2009-09-24):
为什么米勒补偿会使主极点向原点靠近,而使非主极点远离原点,请不要单单用公式来解释,大家来讨论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直观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米勒补偿会使主极点向原点靠近,而使非主极点远离原点,请不要单单用公式来解释,大家来讨论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直观理解

好像很拽啊,哈哈

楼主:
小弟还是本科生,不敢拽啊,诚心请教,望高手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上去

网友A:
书上也写了直观理解,第一级由于米勒补偿加大了对地电容,第一级主极点内推,第二级由于栅漏之间的电容,导致高频下近似为二极管连接,减小了输出端看到的电阻,把第二级极点外推

楼主:
谢谢了,呵呵,这样挺好理解的

网友:
回答的好

网友:
弥勒电容跨接的管子并不是做负载吧,这样能说减小对地电阻么?还是说把CGS和CDS也看成电阻?

网友:
米勒补偿的管子不是负载,但是在计算输出电阻时,它的等效电阻是向上和向下看的等效电阻并联,1/gm很小,就可以忽略ro的影响,所以使得该极点外推了

网友:
米勒效应

网友(2011-11-22):
好深奥啊

网友:
agree with standup , his answer is simple and intuitive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典,同感!

网友(2022-03-14):
引用 网友A:
书上也写了直观理解,第一级由于米勒补偿加大了对地电容,第一级主极点内推,第二级由于栅漏之间的电容,导 ...

讲解的太好了,给你点赞,棒棒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