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 仿真求助

楼主(2009-09-24):
刚开始做高频的东西, 现在在用hspice 的 tran分析功能做VCO的起振分析,但是看了仿真状态文件,timestep 是60ns左右,但是我在tran里面设的是0.1ns啊

在hsim和spectre上面都可以看出振荡,所以VCO的电阻设置应该是没问题的

因为我的VCO的频率是1G以上,如果是60ns根本就检测不出来变化,所以请问该怎么设置HSPICE相关的选项?

网友:
楼主莫不是写了.tran 0.1n 600n???

网友A:
timestep 是60ns左右是怎么看出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estep 是60ns左右是怎么看出来的啊??

从仿真状态文件可以看到

网友A:
类似以下的文件:

sweep: tran tran0    begin, stop_t=  2.60E-04 #sweeps=**** cpu clock=  3.44E-01
tran: time= 2.6000E-05 tot_iter=   45273 conv_iter=    5549 cpu clock= 5.44E+01
tran: time= 5.2005E-05 tot_iter=   91458 conv_iter=   11174 cpu clock= 1.09E+02
tran: time= 7.8005E-05 tot_iter=  136891 conv_iter=   16801 cpu clock= 1.64E+02
tran: time= 1.0400E-04 tot_iter=  183098 conv_iter=   22437 cpu clock= 2.18E+02
tran: time= 1.3000E-04 tot_iter=  224634 conv_iter=   27726 cpu clock= 2.68E+02
tran: time= 1.5600E-04 tot_iter=  273457 conv_iter=   33576 cpu clock= 3.26E+02
tran: time= 1.8200E-04 tot_iter=  319984 conv_iter=   39247 cpu clock= 3.81E+02
tran: time= 2.0800E-04 tot_iter=  363365 conv_iter=   44662 cpu clock= 4.33E+02
tran: time= 2.3400E-04 tot_iter=  408878 conv_iter=   50298 cpu clock= 4.87E+0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以下的文件: sweep: tran tran0    begin, stop_t=  2.60E-04 #sweeps=**** cpu clock=  3.44E-01 tran: time= 2.6000E-05 tot_iter=   45273 conv_iter=    5549 cpu clock= 5.44E+01 tran: time= 5.2 ...

对,是这样的文件 当我调仿真精度时,这个值不变 这是为什么? 它总是固定值。。。 由于大于1ns 所以我的VCO振荡无法检测出来 是不是应该在option里面设置什么选项?

楼主:
我还了个版本,2009 不用改设置就出结果了 请问这是什么回事 以前用的是08的

网友:
你能把你的网表给我看看不??我估计不是仿真精度的问题??你检查下网表里有没有瞬态源,你可以把电源写成下面的形式试试:
VDD VDD 0 PWL 0 0 10N 5

楼主:
电源是这样加的 使用pwl源加上去的 网表这个。。。还是不要了吧
还是请您说说可能出现的情况,我多排查一下 首先,hspice我用了很久了 一直都在仿低频的东西 没做过高频的 所以使用上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现在做高频的不知道是不是会有一些选项需要特别注意呢?

网友A:
我以前也做过PLL,仿VCO的时候频率1G以上是可以起振的啊,我用的是环形振荡器。在hspice仿真时也没做什么特别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做过PLL,仿VCO的时候频率1G以上是可以起振的啊,我用的是环形振荡器。在hspice仿真时也没做什么特别的设置。

现在我换了个版本就好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