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DC负载调整率差的问题

楼主(2009-09-24):
本人目前在做一个PWM峰值电流控制模式的boostDC-DC;输入2.7~5.5,输出Vout=12V,Iout_max=200mA; 对于一个静态的负载比如RL=60ohm(Iout=200mA)时,输出Vout=12V是很稳定的,ripple<5mV 但是对于一个动态负载,比如加一个电流脉冲0~200mA(tr=tf=4uS,f=10K,)负载时,输出Vout在电流转换瞬间的调整率非常差,看附件的图片。 理想的响应应该是红色的那样啊,但我实际仿真出来却是黑色线的那样,请问这种负载调整率差一般是哪里的问题呢?请经验丰富的大侠不吝赐教啊!感谢!!!{QQ=187357025; email:chenxinweihai@163.com}

不会扣信元的

不会扣信元的

楼主:
没有牛人出来指点一二吗? 牛人呢?

网友:
掉下来的详细时间参数,感觉像是环路带宽

楼主:
目前我调整了一下误差放大器输出的Rc,Cc补偿零点, 一般来说,小电感DC-DC中只要设计这个补偿零点与你的输出次主级点相当就差不多了.而且我的确是这样做的. 而且主级点目前非常小了,10几HZ, 如果我的环路DC GAIN有60DB,那么我的GBW应该有10几K了,也够了啊,应该,而且右半平面零点fRHPz最极限大概70KHZ处,离我环路带宽也挺远了,难道是我的DC -GAIN不够导致GBW严重下降>????晕!~~死~~这样的话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我在回去把我的传输函数建立起来求以下DC GAIN在来看看了.不过我用1.23和0.6的基准做为EA的VREF都试过.,,效果一样.

现在的波形变成了这个样子了脉宽50uS ,T=100uS )

网友A:
你仿真LOAD regulation 没有, 看看在从0mA ~200mA, 输出电压相差多少, 如果和瞬态仿真的稳态一样,说明输出阻抗太大,要提高增益,减小输出阻抗,才能获得较好的负载调整率, 你的补偿结构什么样的,可以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仿真LOAD regulation 没有, 看看在从0mA ~200mA, 输出电压相差多少, 如果和瞬态仿真的稳态一样,说明输出阻抗太大,要提高增益,减小输出阻抗,才能获得较好的负载调整率, 你的补偿结构什么样的,可以看 ...

谢谢楼上建议,负载调整率还未计算,只是仿了一下负载从20mA变到200mA时和负载从200mA变到20mA的输出的变化.从0变化到200mA时,输出电压可以很快调整过来,但从200mA变化到20mA时,输出调整就很缓慢,远远低于10KHZ带宽..估计只有5KHZ了...

网友:
some thing go satrurated?

网友:
just check all the control signals along the control loop. you should be able to find out which point is abnormal.

网友:
要么就是反馈环路阻尼过小。要么就是积分项没有,导致无法抵消静态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调整了一下误差放大器输出的Rc,Cc补偿零点, 一般来说,小电感DC-DC中只要设计这个补偿零点与你的输出次主级点相当就差不多了.而且我的确是这样做的. 而且主级点目前非常小了,10几HZ, 如果我的环路DC G ...

貌似不是这样吧~~一般都有两个极点 一个是你说的 一个是输出极点
两个极点都有可能是主机点
如果你加的负载电阻增大,很有可能另外一个几点变成了主机点。
另外出现你这样的问题貌似是BWG不够的原因。如果没有出现振铃,那是因为速度还不够快。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讨论, 目前找到问题了.主要原因还是斜坡补偿的设计不当造成了带负载能力差,
,前馈电容也小调整了一下. 重新调了一下斜坡补偿可以看见轻微的振铃,
9楼的哥们说的不错,两个极点都有可能成主机点,所以内部Rc,Cc的补偿就非常灵活和重要,你看目前
很多DCDC的RC,CC补偿都是通过COMP口外加的,就是给用户去根据应用的不同条件负载去调整,
一般这玩意都比较大.因为他作为主机点是比较理想的,GBW不会因为负载变化而受很大影响,至少
右半平面零点不会对你系统造成威胁而已

网友(2015-11-11):
长知识了

网友(2019-05-16):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讨论, 目前找到问题了.主要原因还是斜坡补偿的设计不当造成了带负载能力差,
,前馈电容也小 ...

当时应该是斜坡补偿过大造成的吧?
那你当时有没有试过改变占空比来看看是否有影响?
比如斜坡补偿过大,那么减小占空比,这样补偿的时间就会减小,这样过大补偿的影响就减小,负载调整率就变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