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好心高人指点

楼主(2009-09-24):
一个未知负载,已知对它输入的电压波形,和测得输出电压和电流波形,求这负载的模型!这个负载是R、L、C组合的!请高手指点方法!
输入波形是方波脉冲,测得的输出波形如下图所示(波形都是周期性的):

网友:
典型的中国式教育,数学竞赛类型的题。建议别在上边浪费时间。

楼主:
楼上的,不好意思,你搞错了!我是做电源设备的,由于遇到上面的问题没想到合适的办法,才在这里向大家请教的!就算是数学竞赛题,你要是知道方法的话,麻烦你指点一下撒!

网友:
二极管串(电容并电阻)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这模型里没有二极管,我按你的说的,把二极管换成电感,让后用电阻和电容并联,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出来的电压波形是下面这样的:

网友:
仿真一把!

网友:
是不是你的开关电源驱动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