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DSP的选择

楼主(2009-09-24):
请问各位,我即将做一个项目,是关于图像采集的,要求实时采集,并支持H.264编码,请问用FPGA和DSP哪个比较好呢?望赐教! PS:这两个我都是需要现学,也没有视频编码经验,这应该就是作为我的毕设吧,距离毕业有大约一年半的时间。不知哪个相对来说更容易一些?

PS:
各位好,谢谢大家给了这么多的建议。我已经决定用DSP了~~~
请问大家,这是项目的需求,请问用哪种型号的DSP比较合适呢?
1、实时采集图像,不小于25 fps, 分辨率不小于:352x288,支持彩色
2、低功耗、高性能、低价位
3、支持mini-PCI接口的wifi 无线网卡
4、支持H.264视频编码

看到网上很多用DM642的,还有觉着这方面挺成熟的,不知应该在哪方面能够创新。

我看到DM642有PCI的接口,那能不能接mini PCI呢,还是需要一些处理?

网友:
楼上用玩来形容。厉害

网友:
FPGA,DSP没意思

网友:
一年半的时间用哪个都够了

网友:
用FPGA很灵活,速度快,DSP稍微就有限制

网友:
当然你这个,FPGA是要用VHDL或者其他的硬件描述语言,DSP是个写软件的东西啊,我们是2个东西一起用

楼主:
各位好,谢谢大家给了这么多的建议。我已经决定用DSP了~~~
请问大家,这是项目的需求,请问用哪种型号的DSP比较合适呢?
1、实时采集图像,不小于25 fps, 分辨率不小于:352x288,支持彩色
2、低功耗、高性能、低价位
3、支持mini-PCI接口的wifi 无线网卡
4、支持H.264视频编码

看到网上很多用DM642的,还有觉着这方面挺成熟的,不知应该在哪方面能够创新。

网友(2009-11-04):
一起玩最爽,下次发的时候最好能介绍下

网友(2010-01-05):
FPGA定点运算,且算法不易修改,DSP可以用浮点!

网友:
楼上的大概还不理解FPGA啊,浮点运算的机里了解的话,FPGA会不能搞浮点?

网友:
FPGA来做DSP是很有前途的,这样做的人也不多!
DSP处理器做DSP的开发,那相对很容易很简单,但高手已经太多……学校里,时间足,项目也不追求商业结果,推荐FPGA优先考虑!

网友:
涉及到浮点运算的话,还是选dsp吧

网友:
两种工具的选择,确实是个问题,精力够的话,一起上,如果有人带就更好了

网友:
各有优缺点,DSP处理灵活一些,FPGA处理速度快一些

网友:
都可以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