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频buffer设计

楼主(2009-09-24):
各位dx,一般高频buffer你们是怎么设计的?频率高到6GHz~~
还有就是输出信号到PAD时候没法驱动PAD,该怎么办? ~~频率也是那么高的。我已近加了buffer~~
谢谢~~~

网友:
你用的什么工艺?

驱动PAD是小事,驱动片外元件才更要命。

网友:
看你用什么工艺了 问问题尽量提供详细点的信息
在热心的人又不是先知,你一说他就明吧(抑或你别说人家都明白了)。
要是HBT结构的  60G都么有问题

网友:
cmos工艺下采用一些broadband的技术

网友:
考,你要做6G呀。跟封装也有关系了。

楼主:
3# zhongbo1127 谢谢 指点
我用的是CMOS工艺,现在看来驱动PAD没什么大的问题了,但是以后驱动片外应该有片外解决的办法,这个我实在不是很清楚。望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楼猪用的是什么工艺?

网友(2013-08-14):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请问做一个大概1G左右的cmos buffer 用什么样的结构比较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