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方法查某一层次在整个版图中占的百分比?

楼主(2009-09-24):
请问有什么方法查某一层次在整个版图中占的百分比?

网友:
DRC Rule 哇!
  对应的Density(一般是Metal和poly)

楼主:
是输出某个层次在版图中占了多少百分比,不是说在版图中占的百分比范围

网友(2010-10-15):
怎么报每层density 都报出来

网友(2013-08-26):
修改DRC的验证文件,上验证工具报出每一层的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