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在cadence中用命令自动导出PAD坐标不用自己测量的方法?

楼主(2009-09-24):
有没有在cadence中用命令自动导出PAD坐标不用自己测量的方法?

网友:
保存I/O文件,或者fp文件或者def文件后,都可以看到

网友A(2011-09-27):
工具的话使用Virtuoso Turbo或Virtuoso XL可以将PAD中心点坐标导出文件,为封装做准备。
也可以通过写脚本实现,呵呵。

网友:
以前用过别人skill写的,  自己没写过,

icfb里面倒出确实要写skill语言的,

如果是pr工具倒text,就很简单了,io file改改就行了

网友(2023-07-17):
引用 网友A:
工具的话使用Virtuoso Turbo或Virtuoso XL可以将PAD中心点坐标导出文件,为封装做准备。
也可以通过写脚本 ...

前辈能详细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