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请问触发器的输出为什么是恒定的

楼主(2009-09-25):
最近,拿别人的触发器电路做了波形的仿真(用cadence),结果输出波形是一条横线,而且Q和QB不是相反的。请问:应该从几个方面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做?请高人指点一下吧。

网友:
触发器电路比较简单,可以先检查电路,如果电路没有问题,那就是软件的使用问题了.

楼主:
谢谢了,我现在就着手解决,但愿顺利一点吧

网友:
出发器是在每个时钟触发边沿输出你的D端(D触发器),检查输入与时钟,及置位端

网友:
结果输出波形是一条横线,而且Q和QB不是相反的

肯定错了啊.

楼主:
电路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是学术论文上的电路,而且原文上已给了仿真波形。我用人家的电路来仿真,可是仍然仿不出给的波形 仿真软件的使用应该没错,同实验室的同学都这样用的,而且仿其他电路是没问题的。请问高人:现在到底该怎么查原因啊?弱问一下:管子的参数和电源的参数,应该怎么设置比较合适?谢谢
真的着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