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DS中怎么加金丝?

楼主(2009-09-25):
我想仿真金丝对电路的影响。现在有个参数文件.txt的,如何导入到ADS?

网友(2011-09-27):
空间看经空间

网友(2012-06-15):
ADS中有bonding wire模型

网友:
ADS的Bond wire model是放在Passive-RF Circuit library里面, 它们都以BONDW开头命名, 常用的是BONDW_Shape和BONDW_Usershape这两个器件, 器件的帮助文档都有详细说明器件参数定义, 你也可以直接到Agilent网站看帮助文档
http://edocs.soco.agilent.com/display/ads2009U1/BONDW+Shape+%28Philips-TU+Delft+Bondwire+Parameterized+Shape%29
http://edocs.soco.agilent.com/display/ads2009U1/BONDW+Usershape+%28Philips-TU+Delft+Bondwire+Model+with+User-Defined+Shape%29

网友(2012-08-19):
有专门的donding  wire模型,建议用FEM simulation呢。

网友:
这么专业的问题,不懂

网友:
ADS中有bonding wire模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