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RC积分器中运放的设计?

楼主(2009-09-25):
有源RC积分器运放该怎么设计?首先,设计运放时,运放总的负载电容需要把积分器的积分电容考虑进去吗?积分器的截止频率对运放的GBW有什么要求?

网友:
这里应该把积分电容考虑到运放输出吧

网友A:
一般而言

OPAM GBW>10*Q*fc

网友:
请问楼上,low-pass滤波器有Q?

网友:
无论是LPF,还是BPF,每个二阶biquad都是有对应的Q的,对应于不同类型的filter,Q值是不一样的,一般是chebyshev>butterworth>bessel, 而且每个biquad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请问如果是一阶filter,那要如何设计OP?

网友:
没有听说过一阶的filter,如果就只有一级,那么Q就取1吧,就像你上面的积分器那样

网友(2010-12-06):
wo ye zheng wei ci wen ti jiu jie

网友(2014-09-10):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说的那个GBW>10*Q*FC,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请教一下FC和Q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呢?我的模拟电路不好,谢谢!

网友(2017-11-27):
回复 楼主:

樓主這個問題搞清楚了嗎?

网友(2017-12-31):
运放总的负载电容需要把积分器的积分电容考虑进去

网友(2018-08-13):
老帖了
但是一直觉得当需要考虑负载电容的时候都是高频的时候,
这个时候运放的虚短假设其实已经不成立了,
那么运放输入点其实已经不是虚地了;
那么积分电容应该不能简单视为对地电容的吧;

网友(2019-05-14):
引用 网友A:
一般而言

OPAM GBW>10*Q*fc

这个关系是怎么得到的呢?先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