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入失调电压

楼主(2009-09-25):
运放中输入失调电压分为系统失调与随机失调,一般情况下     ,哪种失调为主要,可以用什么方法减小。

网友:
斩波,环路反馈滤波器之类的可以解决吧,看看论文有专门的offset-canceling论文

circuit techniques for reducing the effects of op-amp imperfections.pdf

网友(2009-11-24):
系统失调是由负载mirror的early effect引起的,而随机失调是由input和mirror的mismatch引起的?
我觉得好像mismatch的情况考虑的比较多...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感谢二楼的朋友提供的文章

网友:
Temes的经典paper,希望能和大家讨论,看了很多遍,还是有些地方不是很透彻。
其实加大面积是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用AZ CDS和chopper的。

网友:
通常将放大器的第一级增益做大,可以减小noise,同时也可减小input referred system offset,一般看来system offset 可以忽略(对于offset要求不是非常高的电路,system offset 通常可以控制在10mv/50=0.2mv左右);而由于工艺的参杂梯度的影响和etching的误差,同时还有cmp的误差,输入对管和mirror load引起的误差,等效到输入端,通常在10~20mV,关于公式的推导,可以参考razavi和gray的textbook,很详细和实用的。但要求你的TDK来配合一些工艺参数,也可以有mote carlo的方法,用工艺的偏差参数仿真得到offset的。希望对你有帮组!

网友:
通常将放大器的第一级增益做大,可以减小noise,同时也可减小input referred system offset,一般看来system offset 可以忽略(对于offset要求不是非常高的电路,system offset 通常可以控制在10mv/50=0.2mv左右); ...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问题请教:

1、不太理解您关于system offset可控制在10mV/50=0.2mV中50的含义?

2、工艺偏差引起的失配在cadence spectre中如何仿真?蒙特卡罗法在hspice中参数如何设置?有这方面的例子没?如果有的话麻烦传给我一份这方面的文件,我的邮箱langzizhengfan@126.com,谢谢!!

网友:
看看论文怎么样

网友(2009-12-24):
工艺偏差引起的

网友:
increase differential pair overdrive.

网友:
自动调零和斩波稳定

网友:
还可以降低低频噪声

网友(2010-03-04):
下了论文,希望能有点帮助

网友:
通常offset 一个sigma=30mv/sqrt(wl),3sigma就是90mv//sqrt(wl)。这是.25u工艺的公式。
工艺越小,offset越好。实际多少,看monte carlo,要想再好用bjt

网友:
其实加大面积是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用AZ CDS和chopper的。
这话很对!

网友:
通常offset 一个sigma=30mv/sqrt(wl),3sigma就是90mv//sqrt(wl)。这是.25u工艺的公式。
工艺越小,offset越好。实际多少,看monte carlo,要想再好用bjt
引用 网友B:

0.1*Tox
---------
squrt(wl)

这个公式就挺好的

网友(2010-05-24):
好东西,正在找你。

网友:
感谢分享!!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offset, 没研究过,学习一下

网友:
有次去面试
人家写了个公式问我啥意思,我说不知道,结果后来人家说通过改变这个公式中的K值(好像是K),计算得出**管的(W/L),理论上可以获得0失调.

网友(2010-08-04):
35# Langrange 大虾说的是什么公式啊??

网友:
刚好用到,带隙基准

网友:
好东东,多谢了!

网友(2011-09-09):
原来下载是要money的。。。
郁闷啦
我完全可以从学校网站下载的。。。
膜拜下吧。。。

谢谢共享

网友:
遇到这一问题 前来探讨

网友(2012-11-06):
啊哦斩波~~

网友(2013-04-02):
回复 网友C:

    好东西 学习了

网友(2013-05-02):
回复 网友B:

    。25的这么大?我看。5的怎么3个sigma才30mV/sqr(WL)?请问。18的一般是多少呢?

网友(2015-01-14):
下载下来之后 感觉被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