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in boost中用的辅助全差分放大器需要cmfb吗?

楼主(2009-09-25):
如果gain boost的辅助放大器是全差分的, 那么需要用cmfb吗?
而且如何保证辅助放大器的输出能够使主放大器的共栅管正确偏置呢?

网友:
需要,但是也可以吧辅助放大器做成单端输出的结构,避免使用CMFB

网友:
明显要用的,不过没明白后面的意思,为什么就不能偏置共栅管了

网友:
不想做共模反馈也可以,你可以做两个单端的

网友(2010-01-27):
可以做两个单端的

网友:
Two single-ended op amps is a common practice in gain-boost op amp designs.

网友(2012-08-02):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网友(2012-11-12):
theoretically, full op need CMFB due to output high Z.

网友(2018-11-07):
单独运放的增益提升应该不是很明显,估计只有25DB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