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spice的激励—请各位赐教!!

楼主(2009-09-25):
file:///f:/vedio.bmp敝人做的一个电路需要一个复杂的输入波形,该波形如图所示:请问有hspice中可有语句写出这个波形??请各位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不知怎么把图传上去???

楼主:
终于把图片搞出来了,要是做成附件就叫大家破费了。我也于心不安。

楼主:
PWL貌似不行咧,我写了这样一段话:
pwl 0u 0.3 1.5u 0.3 1.501u 0 6.2u 0 6.201u 0.3 7.1u 0.3 7.101u sin(0.3 0.15 4.43meg) 9.9u 0.3
提示:
**error** no definition for      0:sin

哎,不知是不是我还有哪个地方没搞懂???hspice学的不够好啊!!!

网友:
写两个电压源一个pwl一个sin,叠加起来不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PWL源+多个正弦激励源,用理想开关切换,但需要选好切换时刻。

网友:
这个信号真是很复杂啊

楼主:
我终于写出来了

网友(2009-12-04):
我最近也需要写一个复杂的波形,请问楼主具体是如何切换的呢,能否告之,或者直接给我你写的这个激励供我参考下。谢谢!

10# black_lotus

楼主(2010-01-19):
回复 网友B:

.SUBCKT RAWSIGNAL PVIDEO NVIDEO
VP1 P1 0 SIN(0 0.35 1MEG 11U)
VP2 P2 0 SIN(0 0.35 2MEG 0 0 180)
VP3 P3 0 SIN(0 0.35 3.2MEG 0 0 180)
VP4 P4 0 SIN(0 0.35 4MEG 35U 0 180)
VP5 P5 0 SIN(0 0.35 5MEG 0 0 180)
VP6 P6 0 SIN(0 0.35 6.4MEG 51U 0 180)
VP7 P7 0 SIN(0 0.15 4MEG 7.1U)
VP9 P9 0 PWL(0U 0.3 1.5U 0.3 1.501U 0 6.2U 0 6.201U 0.3
+ 10.99U 0.3 11U 0.65 65U 0.65) R=0
VA1 A1 0 PULSE(0 1 11U 0 0 8.5U 65U)
VA2 A2 0 PULSE(0 1 19.5U 0 0 8U 65U)
VA3 A3 0 PULSE(0 1 27.5U 0 0 7.5U 65U)
VA4 A4 0 PULSE(0 1 35U 0N 0N 8U 65U)
VA5 A5 0 PULSE(0 1 43U 0 0 8U 65U)
VA6 A6 0 PULSE(0 1 51U 0 0 7.5U 65U)
VA7 A7 0 PULSE(0 1 7.1U 0 0 2.625U 65U)
ES1 VP 0 VALUE="V(P9)+V(P7)*V(A7)+V(P1)*V(A1)+V(P2)*V(A2)+V(P3)*V(A3)+V(P4)*V(A4)+V(P5)*V(A5)+V(P6)*V(A6)"
VS1 S1 0 PULSE(0 0.3 67.39U 0 0 30.1U 32.5U)
VS2 S2 0 PULSE(0 0.3 30.1U 0 0 2.4U 32.5U)
VS3 S3 0 PULSE(0 0.3 4.7U 0 0 60.3U 65U)
VS4 S4 0 DC 2
VB1 B1 0 PULSE(0 1 0 0 0 195.1U 1235U)
VB2 B2 0 PULSE(0 1 195.1U 0 0 195U 1235U)
VB3 B3 0 PULSE(0 1 390.1U 0 0 195U 1235U)
VB4 B4 0 PULSE(0 1 585.1U 0 0 649.8U 1235U)
EF1 FI1 0 VALUE="V(S1)*V(B1)+V(S2)*V(B2)+V(S1)*V(B3)+V(S3)*V(B4)"
VC1 C1 0 PULSE(0 1 2U 0 0 1235U 2470U)
VC2 C2 0 PULSE(0 1 1237U 0 0 1235U 2470U)
ESIG VSIG 0 VALUE="V(S4)+V(VP)*V(C1)+V(FI1)*V(C2)"
EOP VIDEOP 0 VSIG VIDEOP 100K MAX=10 MIN=-10
EON VIDEON 0 PIN NIN 100K MAX=10 MIN=-10
RF1 VIDEON NIN 10K
RF2 VSIG NIN 10K
VPIN PIN 0 DC 2.5
EPP PVIDEO 0 VIDEOP PVIDEO 100K MAX=5 MIN=0
ENN NVIDEO 0 VIDEON NVIDEO 100K MAX=5 MIN=0
.ENDS RAWSIGNAL

请指教!!!

网友(2010-03-10):
let me have a look!

网友(2013-11-21):
施主真牛!请问hspice写出的波形能否调用出来,作为其他软件的激励源呢?怎么操作?

网友:
楼主想请问你,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微波信号怎么实现??
具体的参数为脉冲幅度5V,上升/下降沿5ns,脉宽50ns,周期100ns,频率1GHZ。这个困扰我很久了,请楼主不吝赐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脉冲波形

脉冲波形
图形如下

网友(2014-10-06):
来此学习,好问题

网友(2015-07-03):
回复 网友C:

   那如果是需要产生一个不同的幅度,经过半波整流后的正弦信号,怎么写呢?

网友(2016-04-17):
很有启发性!

网友(2016-05-24):
非常感谢lz,经过您的启发我也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