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Verilog 中队列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9-09-25):
刚学SV,做个模型但在使用队列时碰到了问题:定义了一个队列,然后在一个initial块中初始化了并填满了数据,然后在另一个always块中,让他每次弹出一个元素并赋给
一个寄存器,大体结构如下:
bit[31:0] buffer [$];
...
initial
begin
for(int j = 0 ;j<50;j++)
  buffer[j] = {$ramdom}%500;

end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
  data <= buffer.pop_front();
  ...
end

但是仿真时总是提示,“Cannot pop from an empty queue”!不知道队列怎么就空了呢?而且将其声明成static类型也是如此。
望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令:队列在SV中到底是什么类型?

网友:
试一下buffer.push_front();的方式写入

网友:
对啊,pop的时候至少判断下队列的size

楼主:
恩,楼上两位说的有理,先size()一下,在看是否pop

网友:
1.队列兼具array和linked list的双重特点,所以用array的index方式给队列赋值是OK的。即
for(int j = 0 ;j<50;j++)
  buffer[j] = {$ramdom}%500;
是正确的。
2.仿真时队列为空,确实应该是因为LZ没有对队列buffer.size做判断导致。

网友:
奥  原来如此  受益匪浅啊
我在用SV时  也碰到了一个问题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啊
这样声明一个mem有错吗?  bit [WIDTH-1:0] mem [$EPTH];
为什么编译时说:"systemverilog feature not yet implemented . Bounded queue not supported yet "
是不是由于我漏设了什么编译参数啊???

网友:
DEPTH是const吗?用什么啊

网友:
是
WIDTH = 8   DEPTH= 31

网友:
楼主:
    队列一般用pop_front()、push_front()、pop_back()、push_back()进行赋值和取值。
    当然,队列也是一种数组,用普通数据的index调用的方式也是可以用的。但无法体现队列的优势,如果只是采用Index方式调用,不如用固定数组和动态数组。
    你可以把一个队列看成一个移位寄存器,一般的使用是push_front()和pop_back()一起使用,push_back()和pop_front()一起使用。初学者在使用pop_front()和pop_back()之前可以用size()先判断队列的元素的个数。
    你的代码在非复位条件下每个clk的上升沿都会去队列取数,在50个clk后,队列就空了。pop_front()方法调用一次,队列的size就减1.

6#:
    你在声明时用到的"$DEPTH"是什么意思?是想声明为队列,且最大边界为DEPTH的意思吗?
   你试试:bit [7:0] mem [$]; 或 bit [7:0] mem [31]; 或  bit [7:0] mem [];

网友:
请看看手册 队列不是这样定义的 8# qinghuabing2008

网友:
大家看看9#TommyGG 的解释,非常地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  我就想声明一个动态数列  最大是DEPTH
我看文档上是可以这样使的啊   bit [WIDTH-1:0] mem [$ : DEPTH]
如果像您说的这样声明的话:bit [7:0] mem [$]; 或 bit [7:0] mem [31]; 或  bit [7:0] mem [],不就不能体现“动态数列,最大是DEPTH”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不好意思  在$和DEPTH之间其实是冒号   不知咋的  自动生成了个小人头  我怎么去也去不了  呵呵   让各位费力了  不好意思啊!!!  这次终于去掉了!

网友:
用`define DEPTH  31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