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设计数字电路呢

楼主(2009-09-25):
我刚毕业参加工作   数字电路应该怎样设计呢    跟模拟电路的设计有何不同?

网友:
数字电路一般先写代码在综合,模拟电路嘛,先画电路在仿真。

网友:
数字集成电路主要是用verilog或VHDL等硬件描述语言进行代码编写,modelsim、VCS等软件进行模拟仿真,DC进行综合,后进行布局布线。若要进行数字集成电路设计,一般需要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计算机体系结构等基础知识,熟悉各种接口协议,各种音视频处理算法等。 www.opencores.org有免费IP核可供学习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我觉得还是找准一个方面,对于新手来讲,不能做到面面俱到。

楼主:
恩 多些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