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calibre LVS时不通过

楼主(2009-09-25):
在做calibre LVS时不通过,其部分report如下: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47        47    *

Nets:           21434     16801    *

Instances:          2         2         M (4 pins)
                  8916      4615    *    MN (4 pins)
                  5166      4692    *    MP (4 pins)
                    32        32         R (2 pins)
                    12        12         D (2 pins)
                     0         1    *    OTP(37 pins)
                     1         1         AD (18 pins)
                     0         1    *    AD_8to1 (17 pins)
                     0         1    *    sram256x8 (30 pins)
                 14140      9717    *    INV (2 pins)
                  2588      2493    *    NAND2 (3 pins)
                   240       223    *    NAND3 (4 pins)
                   194       175    *    NOR2 (3 pins)
                   277       218    *    SDW2 (3 pins)
                   297       210    *    SUP2 (3 pins)
                    16        60    *    SMN2 (4 pins)
                     0        87    *    SMP2 (4 pins)
           Total Inst:     33413     24072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其中OTP是已画好的黑盒子,AD_8to1,sram256x8是自己画的模块,为什么Layout 里会找不到呢,layout netlist里找不到这三个模块,不知道原因在哪,类似问题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各位帮个忙,很急!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做calibre LVS时不通过,其部分report如下: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gds中merge这几个block的gds了吗?
还有你的port对应有问题呢,虽然个数相等,但是match的有问题啊

网友:
兄弟,report不全,无法确定问题啊!!!

楼主:
请问gds中什么merge这几个block的gds?

楼主:
这是我的lvs report,完整的,请帮忙看看,谢谢了。

放心下载,不用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gds中什么merge这几个block的gds?

就是你做lvs的gds需要把你用到的IP及stdcell的gds merge进去。virtuoso可以merge,还有Encounter导出gds时有一个-merge的选项也可以merge进去。其他工具我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lvs report,完整的,请帮忙看看,谢谢了。

在你的report中看到:layout中没有EO008K8FAL3 (37 pins),这个看起来像是一个IP,而且在layout中没有merge进去;
还有在lvs的时候,你先去看看另外一个报告文件好像是.ext的,有报告net的short及open的情况。

网友:
那种diode跟stdcell一样的

楼主:
谢谢我会一一试试看的

楼主:
再请帮忙看下,这个report

网友:
在你的报告中有open和short的问题。你可以仔细的查查看是不是真的short和open,而且short和open的地方并一定就是报告中的location,你需要在整个net上找。还有可能是text打的不对。
在做calibre的时候好像是在一个option中有选项默认“:”,你的报告中好像没有选这一项,你把它选上再试试看。
报告中其他的“&”warning,你可以去看看,这个好像影响不大

网友(2010-08-15):
看来每个新人都会 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有没有高人总结个文档分享一下啊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等我解决了给你说道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