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中的Cadence Ic装好后可以复制到其他电脑继续用吗?

楼主(2009-09-25):
同学在虚拟机上装好了CadenceIC51,我直接拷过来但是不好用。。是不是不能直接拷贝的啊。。是在虚拟机中使用的。。

网友:
怎么不好用?问问题要说清楚,否则无法帮你!
应该是可以直接拷过来用的。

网友: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拷贝过来之后,应该修改.cshrc或者类似文件的一些参数设置

楼主:
谢谢楼上了,。我去试试看。。。

网友(2012-08-11):
要修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