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IC中消除不确定状态

楼主(2009-09-25):
在数字电路中经常出现不决定状态,而且可以影响后续电路的输出。

一般用什么方法来消除这个现象?

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肯定是电路设计上有问题 好好想想时序

网友:
一般情况下Control Logic 必须上电后Reset,使得状态进入一个初始态。

网友:
楼主的不决定状态解释的不清楚,是否只亚稳态?

网友:
信号的源头都有rst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指的是不确定的状态还是亚稳态?

网友:
尽量采用同步时序,少用组合时序。

网友:
用同步,加DFF,用gray code,加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