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

楼主(2009-09-25):
搞模拟IC设计用学VHDL语言吗?是不是以后的模数混合用的上呢?
还有就是IC设计都要用到哪些软件?请说的详细点!谢谢!

楼主:
请问高人:
   搞模拟IC设计用学VHDL语言吗?是不是以后的模数混合用的上呢?
  还有就是IC设计都要用到哪些软件?请说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
会的话当然更好

模拟方面要用到的
cadence、hsim、hspice、laker可以前仿真及后仿真,
cadence、laker也可以做原理图设计,
virtuoso或者laker做版图设计,
dracula、diva、calibre做版图验证及寄生参数提取
se做自动布局布线
nc-verilog可以做混合仿真,hsim也可以

欢迎补充

数字方向不是很清楚

相关软件及教程均可在本论坛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