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入端瞬间干扰

楼主(2009-09-25):
一个DC-DC电源模块,输入+28V,输出+5V,在输入端加尖峰干扰,输出端会有尖峰干扰吗?请教

网友A:
输出端会有哀减过的尖峰输出。衰减的大小与开关电源的交流小信号指标“输入音频扰动衰减率”有关,它反映了开关电源抗输入电压扰动的能力。所以在设计smps时,我们往往会仿真line transient,以评估smps的动态性能的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端会有哀减过的尖峰输出。衰减的大小与开关电源的交流小信号指标“输入音频扰动衰减率”有关,它反映了开关电源抗输入电压扰动的能力。所以在设计smps时,我们往往会仿真line transient,以评估smps的动态性能的 ...

谢谢 自找苦吃YNHE

网友:
电源输出会出现尖峰的。尖峰大小视控制系统的响应性能而定。目前,某些DC/DC采用的电源输入端前馈,通过算法能进一步抑制这样的干扰。

网友:
I like to collect Replica Watches,especially Replica Watches.And i ofen go through the web page of http://www.newstylerolex.com/ It has many styles:sports,fashionable,and submarine models,etc.No matter it''s appearrance , matiarial or design ,i think,all have the value of collection.With time going,it will be more valuable.Buy the watch now!Own it means you are areaccumlating weal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