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於 ridley buck switch power-stage small-signal model 分析

楼主(2009-09-26):
請教各位牛人  觀於 ridley  buck switch power-stage small-signal model 分析
我參考 TI Understanding Buck Power Stages

在 p.15 給出了推導公式 及 小訊號等效模型

其中 在 AC 公式內
Ic 及 Vap 變動項 在模型內沒有出現

請教各位牛人  這是什麼原因?

詳細請看附件

Understanding Buck Power Stages.pdf

网友:
p.15  Figure 10的小信号模型与AC 公式完全对应,没有问题!
Ic 及 Vap 變動項分别对应模型的端口电流^ic和端口电压^Vap,只是没有标出来而已。

网友(2009-11-01):
1# GIMAYON 收藏了,谢谢楼主提供的啊....问题牛人回答下

网友(2009-12-03):
This document is useful.

网友:
顶一下,再下来看看

网友:
good ,e 文
不太了解。。

网友(2010-04-20):
正从事相关领域,参考一下文献

网友(2011-01-03):
我明白你的困惑,解释如下

首先我们在推导小信号模型的传递函数时是有针对性的,比如你说的TI材料上我们是为了要推导
Control to Output 的传递函数,因此只考虑了占空比的扰动d对输出的影响

将Vap的扰动视为零,然后再根据小信号的PWM模型推导Vo/d的传递函数即可得到正确结论

注:仅仅独立变量可以单独求解传递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