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干扰RF问题

楼主(2009-09-26):
最近在研发一款LNA,Pass Bandwidth 1003MHz,Gain 40dB,Slope 14dB;
在调试时用DC供电,发现Flatness 600MHz左右有谐振干扰,在电源端增加10NF/1000V陶瓷电容,发现谐振干扰变小,但还是很明显,而且位置移到800MHz左右,在确认后是电源产生的干扰信号后,我们尝试用330PF/470PF/560PF/680PF/820PF/1000PF进行滤波,结果都差不多,干扰还是存在;
我们花了1个多星期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就是PCB上的电源线走线太长,产生了磁场回路,磁场与信号弱的RF信号的磁场耦合在一起,产生的干扰信号。我们只是在电源线路中央位置增加一个10NF的滤波电容就解决问题了。

以上一点点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研发一款LNA,Pass Bandwidth 1003MHz,Gain 40dB,Slope 14dB; 在调试时用DC供电,发现Flatness 600MHz左右有谐振干扰,在电源端增加10NF/1000V陶瓷电容,发现谐振干扰变小,但还是很明显,而且位置移到800MH ...

电源走线多长???产生如此的干扰。

楼主:
电源线延PCB背面板边走线,正好从RF信号线背面穿过,这也可能是造成干扰的一个因素。不知哪位大虾有个类似的情况。

网友:
谢谢楼主将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

网友(2009-10-27):
谢谢楼主的经验之谈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以后找问题的时候也多了一个方向

网友(2010-04-14):
分享经验,以后找问题的时候也多了一个方向

网友: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
有点道理的.

网友:
肯定是优秀的经验分享。电源与地往往是干扰的首要引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