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9播放VIDEO的问题

楼主(2009-09-26):
我最近在在用ARM926EJ-S 播放一个视频的DEMO.这个视频我是先通过VEGAS7.0将他的它分辨率设定为120*70,并选择是逐行扫描方式,生成了RGB的AVI文件,再将音视频提取到单独的文件中保存.结果发现播入放的时候出现了如下异常
     相当于将整张图像分为4个正方形,分别做了上下左右的交换.我一直找不到问题所在.
     希望高手指较.

网友:
你好!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视频问题,可以的话,把你相关资料发我邮箱,我也研究一下,共同学习,呵呵。imissyousen@163.com

网友:
将他的它分辨率设定为120*70
其他分辨率的情况什么样?如果分辨率不一样可能有差别 那就要看你 播放器的代码 以及 LCD驱动的代码

网友(2009-12-24):
过路来看看,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