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仿真中遇到的工艺角的问题

楼主(2009-09-26):
做了个开关电容运放,全差分的。基准电压是通过带隙产生的。主要指标是差模放大倍数,在TT,FF,FNSP时都不错,在SS,SNFP时做dft变换时精度就很差了。问了老师之后,老师说可能是运放的线性度不够。很不理解。
能不能请哪位大侠解释一下。运放的线性度是跟增益有关的吧,我在各种工艺角下都放过增益,变化只有几个dB。在做dft时就会差了20多dB。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你指的精度应该是信号与噪声的比值吧或者是信号与噪声和谐波的比值?
如果是第一种情形,你的信号gain没有在corner下变差,只能是噪声在corner
下有很大的bianhua
如果是第二种情形,那就要考虑你的OP的线性度的问题了,谐波分量会有很大的不同

网友(2010-08-21):
回复 网友A:
那么那个线性度是如何看呢?fft?

网友:
个人认为可能是slew rate随工艺角变化较大造成的

网友:
线性度和增益有什么关系啊,不过增益的变化范围可以用来衡量线性度。
你的信噪比差应该是谐波失真引起的,这个应该是因为你的输入输出摆幅不够引起的。你可以通过仿真输入、输出共模范围对增益的影响来看你的线性度。

网友(2015-04-16):
回复 楼主:

   我单独的运放进行工艺角仿真,怎么也通不过,是需要加个共模反馈结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