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oading effect 和输出级

楼主(2009-09-27):
设计运放,一开始没有另外设计输出级,因为后来需要把运放接在电阻反馈回路中,所以考虑加输出级。用最简单的跟随器,遇到电压headroom不够的麻烦。而如果不加输出级,基本工作正常,就是输出电压会比预期值低一点点(比如应该是2.0,结果是1.998之类的),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因为缺少输出级而造成的“loading effect"?输出级到底什么时候是必须的?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运放,一开始没有另外设计输出级,因为后来需要把运放接在电阻反馈回路中,所以考虑加输出级。用最简单的跟随器,遇到电压headroom不够的麻烦。而如果不加输出级,基本工作正常,就是输出电压会比预期值低一点点 ...

是否需要输出级关键是看你的负载驱动能力或者是负载类型来决定的。
比如是否接阻性负载,是否需要推挽等
你的输出电压比预期值低是应为你接了阻性负载,导致开环增益降低造成的。

楼主:
谢谢,那输出级电路除了跟随器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尝试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