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cadence 的dpi例子的运行问题

楼主(2009-09-27):
大家好

我在运行cadence自带的dpi的实例时,有问题

Unable to load the default library libdpi.
./libdpi.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我已经在当前目录下生成了该libdpi.so文件,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哪个例子,什么命令啊?

楼主:
/opt/cadence/IUS56/doc/dpiEngrNtbk

里面的simple_ad

很简单的程序

但是我按照他的要求进行操作:

To run this example using NC-Verilog:

1) Compile the design using the following command:

   ncvlog -messages -sv top.v

2) Elaborate the design using the following command:

   ncelab -messages -access +RWC worklib.top

3) In the current directory, create a shared object library called libdpi.so (for Solaris, Linux,
or AIX), or libdpi.sl (for HP-UX).

   For example, using a gcc compiler:

    gcc -fPIC -shared -o libdpi.so adder.c -I$CDS_INST_DIR/tools/inca/include

   For example, using a cc compiler:

    cc -KPIC -G -o libdpi.so -I$CDS_INST_DIR/tools/inca/include adder.c

   where $CDS_INST_DIR points to the installation.

4) Simulate the design using the following command:

    ncsim -messages worklib.top

但是到了最后就会出现:说找不到libdpi.so,但是这个文件已经生成了呀???奇怪!!!

网友:
哦 没用过
$CDS_INST_DIR这是你的安装目录么?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

我的问题不具备通用性,但可以给遇到类似问题的人们一些提示:

我的服务器是64位的,因此我用gcc编译出来的.so共享库也是64位的,而

dpi这个程序本身是32位的。因此程序运行后找不到.so

只要在gcc的参数加上 -m32即可,gcc会生成32位的程序。

gcc -m32 -fPIC -shared -o libdpi.so adder.c -I$CDS_INST_DIR/tools/inca/include

谢谢大家!

网友(2011-10-28):
你好 ,我最近也在弄DPI ,也用到CANDENCE的DPI例子, 后来又自己弄了例子想实践一把,但是遇到了问题。想向您请教,  这个问题我发了几天帖子了,无人问津啊,于是毫不容易找到了你弄过这个。

DPI接口使用
下面是需要导入的C函数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vdpi.h”
int addr2(svBitBecVal  w[255])
{  unsigned char z=0;
    int i;

(for i=0;i<255;i=i++)
  { z+=w;
    io_printf(“z: %d” ,z  );
  }
  return z;
}

下面是top.v文件的部分程序
top;
import "DPI-C" function int adder2(input bit [0:0] w[255]);
reg  [254:0] data_in;  //(这个是verilog的输入  ,我要输入给C函数,必须转换为数组的形式 ,
                                //所以下面就通过bit  [0:0]  a [255];转化一下)

bit  [0:0]  a [255];
int i;

for(for i=0;i<255;i=i++)
begin
data_in=1;
a=data_in;
end

$display ("%d", adder2(a) );

最后仿真打印出的数据正常,结果为 255。

但是我想把这个C函数wrapper起来,变成一个具有verilog接口的.V文件。主要是想直接接到[254:0] data_in的接口上,于是我在wrapper文件中做了这样的处理

运用了verilog函数

wrapper(
  data_in;
  data_out;
)
import "DPI-C" function int adder2(input bit [0:0] w[255]);

input [254:0] data_in;
output [7:0] data_out;

function [7:0] result;
input [254:0] data_in;
bit [0:0] a [255];
integer i;
for(for i=0;i<255;i=i+1)
a=data_in;
result=addr2(a);
endfunction

assgin data_out =result(data_in);

整个过程相对之前只是把C函数需要的入口为数组的转换由原来的顶层文件放在了这个wrapper文件中,
但是在最后我仿真时却发现结果不对。
原来C语言打印出来的Z的结果是很规律的 1,2,3.。。。一直到255
现在我看C打印出来Z的结果很乱 一开始就是145,。毫无规律。。。最后算出的结果居然是241。

麻烦您帮我看看啊, 实在是找不出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2013-10-29):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你用的盗版软件打 patch  的时候误伤了cadence 的动态链接库.so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