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接通过冲

楼主(2009-09-27):
何消除接通过冲

网友(2010-11-03):
文章内容

何消除接通过冲
作者:John Bottrill,德州仪器
当脉宽调制(PWM)电源转换器首次启动时,它的脉宽一般由脉宽调制软启动控制器来控制。它可以有限度地提高电源脉冲的脉宽,并允许输出升高。
为了方便讨论,本文我们只分析前向转换器。图1展示了它的状态,其中标出了连接到控制电路的连接点。

在转换器接通过程的某个点上,次级端控制器启动并将一个信号发回到初级端控制器,由初级端控制器控制转换器的脉宽并调节输出电压。
在启动过程中,输出电压过冲是个普遍问题。这是由被配置成集成式控制器的电压反馈回路造成的。图2中的电路就解释了这一点。

网友(2011-05-07):
好资料,最近做的PFC输出过冲很大,正愁呢

网友:
这才是精髓,好东西!

网友(2013-02-25):
谢谢lz的资料!!!!!!!!

网友(2014-03-05):
下不下来啊

网友(2014-11-07):
谢谢,希望能解决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