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芯片是否被烧?

楼主(2009-09-27):
我们的板子之前都正常工作,但是这几天处理器mpc8548E上电复位后,不能正常工作,测量ASLEEP和READY信号都没有出现按照手册上相应的时序,但是处理器的时钟及配置都没有问题,怀疑芯片被烧,但是不确定,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恳请各位帮助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将IO引脚拉高拉低,看看是否正确

网友:
什么意思,拉低后检测吗?

网友:
用万用表量测管脚之间的阻值
正常的芯片阻值在几十K欧姆

网友:
不太懂,不过帮你顶了,呵呵
看了下手册,上面说那两个信号在复位时不能拉低,不知道你的JTAG配置有没有注意到

网友:
1.首先看给芯片供电的电压是否正常;
ASLEEP READY信号没有按照手册的时序出现,还是一点信号也没有,判断芯片是不能工作还是工作不正常了;
2.在不加电压条件下;测量芯片上各电源脚对地的电阻,和正常的板子做一个对比;
3。进一步测量ASLEEP READY对地的电阻,判断是否这两个pin有问题,一般不会;
4.如果给该芯片供电的电源还有给其他模块供电,要检查是否是其他模块烧坏引起供电不正常;
一般能工作的板子,突然不工作了,芯片损坏的情况比较少啦;

网友:
JTAG口的SCAN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2015-01-20):
用万用表量测管脚之间的阻值
正常的芯片阻值在几十K欧姆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靠谱吗?是否要把焊上去的芯片拆下来测啊?

网友:
个人觉得这种情况,最好先用万用表打一下对地电阻,如果阻抗很大,可能是虚焊,重焊就可以了。

网友(2015-03-02):
用专用JTAG工具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