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问题

楼主(2009-09-27):
两FPGA间传递数据,A为主控,A向B发送控制信号enable,当enable置低时,B向A传递数据(8位双向总线),这时当总线上有多位数据同时发生逻辑翻转时,B输入端的enable信号上会出现一个毛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要看你ENABLE怎么来的,是通过组合8BIT数据来的话是有可能有毛刺的,其他也有可能是数据线布线与ENABLE太近了导致干扰。

网友:
楼上说的正理,看控制信号产生的源头和机理,以及传输的线路

网友:
加个d触发器锁存下有没有改善阿

网友:
用什么工具看到的毛刺?示波器?

网友:
一般情况下采用同步设计,只要毛刺不在时钟边沿上出现,不会对系统工作产生问题,因为采不到

该毛刺。但是还是需要搞清楚毛刺是哪来的。希望楼主回复处理结果,也不枉大伙的热心啊。

网友:
看enable信号是怎么产生的,如果不是这里的问题就可能是线上的干扰了

网友:
2楼说得正确

网友:
时序仿真先,如果没有毛刺,再用板级仿真

网友:
output shall use D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