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fgrid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27):
我做完做完floorplan后做sroute,然后就check了一下,其他connectivity,short,spacing的violation都没了,就剩下offgrid的violation了,主要是两个rom的四周,怎么一开始就会有offgrid的问题的?我看了下加载的lef,grid是0.01的,rom的lef里也都是0.01单位的,会不会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哦?

网友:
memory一般会偷rule, 忽略之

楼主:
请教 什么叫偷rule 哦?

网友:
会不会是加了屏蔽层的原因

网友(2009-12-01):
calibre验证没问题的话,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