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仿真一个全差分运算放大器的THD

楼主(2009-09-27):
请问如何仿真一个全差分运算放大器的THD? 假如输入端口是VIN与VIP,输出端口是VOP与VON。 谢谢

楼主:
就没有愿意指点一二吗 小弟跪谢了

网友:
用cadence的话是这样, 先用results里面观察瞬态波形之差(difference)的选项点出VOP和VON差分输出波形.然后在波形窗口中点出计算器(caculator),找到function菜单,点下.出来一大列东西,里面有个THD,点这个,出来一个小对话框, 小对话框里需要你填写计算THD的起止时间,一般你就填你输出稳定的那段时间就行,长一点精确些. 后面还有个框框里面需要填写采样点数,必须写2^n的,比如1024,2048....等等....填好后OK. 然后点计算器左边的print  ,直接就会输出THD的大小.比如输出的值是100m ,那么THD就是0.1% ,依次换算类推..

我只是个小本科做模拟的,可能有不对的地方.请指出来我们一起学习下哈~~哈哈~~

网友(点评):
说的太清楚啦,顶一下

网友:
楼上的说对了 SPECTRE里面这样可以

网友(2009-10-29):
学习了,谢谢4楼的大侠~~

网友:
4# chenxinweihai 请问楼上的,caculator中THD函数Fudamental如何设置,提前谢了

网友(2010-06-01):
4楼好人,有前途

网友(2010-12-10):
HSPICE 內如何分析 thd ??

网友:
很有意义

网友(2011-04-21):
够详细!多谢

网友(2011-07-01):
多谢多谢。不过我想知道hspice怎么求THD,hspice输出lis文件中的的结果THD =  -26.4232  dB(   47.7351m),这个47.7351m是指0.0477351%吗

网友:
ip3可以吗

网友:
我计算的时候,采样点设的不同差别挺大的, 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了print后,有一个值,但是没单位的~~~

网友:
mark,到此一游~

网友(2011-09-02):
大神还是不少啊

网友(2012-04-12):
回复 网友B:

   单位是%

网友(2012-07-04):
还可以通过cadence calculator里面的dft函数,得到dft波形,方便看一次谐波失真,二次谐波失真,THD函数便于看总谐波失真

网友(2014-05-12):
谢谢 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输入信号以及采样点数之间需不需要满足这个Fin=M/n*Fs公式?我看别的帖子上参数设置要这样

网友(2015-08-27):
谢谢4#的大神,学习了。。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d.

mpig

网友(2025-03-19):
4楼好人

网友(2025-10-16):
学习了,非常感谢